英业达b810单路开机双路不开机,望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2021-09-14):
这个板子是2011针双路主板,c602芯片,主板购于咸鱼,cpu0和cpu1供电都是6路电压全部一样0.9v。单cpu0位亮机无任何问题。问题来了,上cpu1位也就是双路,同样的cpu,型号,步进,主频。就是生产批次不一样,机器不亮,cpu1会发热,也不是很热。机器不亮,主板故障led灯cr34 cr35 cr36 cr37全亮,单u跑几次灯全灭是不亮的。就是双u有故障,只要1位置装上cpu就有故障,u都是好的。电源500瓦长城的,没装显卡,板子带显卡,理论上电源够用,cpu0 cpu1供电都已安装。内存是普通ddr3,不是服务器内存,共两条都好,组单路都正常识别,组双路时cpu0区域1跟,cpu1区域一根。组双路不开机?现在怀疑有3种可能。(1)主板cpu1区域坏;(2)cpu不同批次;(3)内存不适合双路。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吗?上图【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
自己顶顶,要沉了啊!

网友A:
cpu2装U不装内存,两根内存都放cpu1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2装U不装内存,两根内存都放cpu1上面

不行的,试过,还是不开机,只要cpu2装上就不开。cr34-37四个故障灯全亮。

网友:
没有电路图 ,故障灯也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2装U不装内存,两根内存都放cpu1上面

这板子对双路cpu步进有要求吗?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对双路cpu步进有要求吗?望指点

你的U检测出来是正式版那肯定步进都是S1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U检测出来是正式版那肯定步进都是S1了

批号j514b196 b是步进。l412c034 c是步进。这对吗?要是真的,那步进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批号j514b196 b是步进。l412c034 c是步进。这对吗?要是真的,那步进不一样吧。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cache-2-60-ghz.html 订购与合规,这才是步进

网友:
顶一顶,啊!沉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