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三交换机电源故障

楼主(2021-09-14):
华三交换机电源故障,启动一下,停一下,哪位 师傅给指导一下看是什么 问题.

网友:
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那就是保护了,这个要具体测试确定,可能很难指导

网友:
造成这种现象要慢慢查,能够导致这一现象也无法确定,需要慢慢查才知道

网友A:
输出电压一组12V.一组4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一组12V.一组48V

往保护方向修。。。。

网友:
这个电源看上去蛮高级的!

网友:
从后极开始查,这个要知道原理,220v串个100瓦灯泡,

网友:
取样电路和过流过压保护查查看!

网友:
好像各位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空载正常么?

网友:
三个风扇,不接保护,有一个风扇不转,就自动重启。转的慢也保护。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华三的交换机,是多层电路板中一个过线空短路了

网友:
等你修好,学习分享经验

网友(2021-10-25):
换个电源不就好了吗?电源炸了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