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问点芯片焊接的小白问题

楼主(2021-09-14):
大佬们,我是新手,我问问芯片焊接的过程中,特别老主板老显卡,取下南北桥或者显存芯片的时候会有劈里啪啦的声音,是芯片爆了吗?但是焊下来的芯片又是完整的没有裂痕。还有有的南北桥焊风枪吹过以后会有鼓包,这种是不是肯定就坏了?

网友A:
劈里啪啦是爆珠,温度冷热不均。
鼓包是升温太快了,要做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劈里啪啦是爆珠,温度冷热不均。
鼓包是升温太快了,要做预热。

谢谢大佬传授经验

网友:
搞之前  最好烤下板子   150时间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