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60运行过程中不定时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9-14):
一台联想X260小本,开机有时工作十天半个月都没问题,有时开机或工作中出现花屏,不定时,这个问题很难测出来,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问题。如图片
联想

网友:
CPU或者内存 先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就别折腾了

网友:
用Memtest86测试下内存
如果没问题就检查内存插槽是否虚焊

网友:
内存槽有开焊的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集显的内存可能性大,独显查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