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50不充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1-09-14):
客户拿来E450笔记本说不充电,找别人修过没有修好,这是维修好以后的照片

拆机看了一下充电芯片是BQ24780确实被维修过,经过一顿操作,充电芯片换了一BQ24780s然而却没有任何结果,电池也是换的新的依然是不充电,不接电池充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接上电池后芯片第4脚就没有25V的电压,论坛上看了一下需要升级电池微码,官网上下载一个升级一下,完美解决,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好像是用原装电池才能升级电池微码,代用的新电池好像不行,总是提示不需要升级固件!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升级一下电池微码,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还没修道过

网友:
没搞过电池微码,很多不充电 修不好  放弃了    貌似错过好多大洋

网友:
怎么更新电池微码

网友:
官网上有,下载一个就可以了,下载后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就联想电池有这个问题,需要升级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联想电池有这个问题,需要升级微码

具体的不太清楚,应该是就e450和E450C吧,今天修到了,所以就发出来了!

网友:
联想 升bios要求电池有电量的。这个不要求吗?

网友B:
这个是通病,已经搞过N多个,不存在代用不能,代用的也可以,此类不充电故障我一般都是先升级电池微码,然后在考虑换电池,最后考虑电路

网友C:
哪个大神解释一下 1.通过什么数据总线升级的电池微码 2.升级电池的固件怎么能解决充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大神解释一下 1.通过什么数据总线升级的电池微码 2.升级电池的固件怎么能解决充电的问题

不需要,网上下载一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不错 一般直接换电池了

网友:
电池不充电,居然还需要更新电池微码。学习了。不过,电池微码驱动叫什么?

网友:
E450这个是通病,很多此类不充电故障,我一般都是先升级电池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已经搞过N多个,不存在代用不能,代用的也可以,此类不充电故障我一般都是先升级电池微码,然 ...

电池微码程序是在系统桌面下双击安装升级么?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电池

网友D:
E455不充电是不是也要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E455不充电是不是也要升级?

可以试试,充电芯片先换一个,不行就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
电池微码是什么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