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不起负载,CM6800振荡频率问题

楼主(2021-09-14):
一长城500W带不起负载,空载轻载均无问题,前后级电路查了个底朝天没发现问题,上示波器,测得6800振荡脚频率69K,可芯片PWM输出脚乃至开关管和后级振荡频率均只有17.7K,这个频率不正常吧?都换过三块6800,双面小板都被风枪吹得不能再换了。还有,那个驱动隔离变压器,测次级上管那端波形,其占空比和次级下管那端波形刚好是反的,也正常嘛?第一次用示波器没经验,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
图三占空比是八十几,测隔离变压器次级接下管一端占空比只有十几,对的嘛?

网友A:
波形问题不大 上电路图

网友:
驱动隔离变压器次级是两个绕组,一个接上管一个接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问题不大 上电路图

问题是振荡频率为什么这么低?

网友B:
这示波器可以啊   不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示波器可以啊   不少钱吧

网友:
这个波形为什么有负半周?不是方波嘛?

网友:
这个波形为什么有负半周?不是方波嘛?原边是双管正激电路

网友(2021-12-10):
我也碰到这个电源,都不知道什么鬼情况,一样的故障。

网友C:
您查出来了吗?能方便说一下思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查出来了吗?能方便说一下思路吗?

放那没修,空了来慢慢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那没修,空了来慢慢研究。

这个是不是双卡王500?芯片本来是不是fan4800的,我看了定义上这个芯片和6800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双卡王500?芯片本来是不是fan4800的,我看了定义上这个芯片和6800是相同的

我是没芯片4800换了6800,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内部有设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双卡王500?芯片本来是不是fan4800的,我看了定义上这个芯片和6800是相同的

不是,不过4800和6800的确管脚定义一样,但我没代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