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TI这个显卡不显示了

楼主(2021-09-14):
不知道这个电阻哪里购买

网友:
这不是电阻啊

网友A:
不用买,随便一个料板上都有,就是个门电路,直连3.3V也一样

网友B:
与门电路,直连3.3V也一样。你确定这个东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门电路,直连3.3V也一样。你确定这个东西坏?

是个5断角了

网友:
不知道用这个能不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门电路,直连3.3V也一样。你确定这个东西坏?

不知道用这个能不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随便一个料板上都有,就是个门电路,直连3.3V也一样

不知道用这个能不能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门电路,直连3.3V也一样。你确定这个东西坏?

已经更换了  正常使用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随便一个料板上都有,就是个门电路,直连3.3V也一样

已经更换了  正常使用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