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为荣耀20i手机无显示无灯光故障维修

楼主(2021-09-14):
二修华为荣耀20i手机无显示无灯光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为荣耀20i

【故障现象】:

  手机不显示,同行发现灯控二极管烧了,更换一个不行,升压电感换了也不行。

【故障分析】:

  这款机型灯控和显示是集成的ic叫做lm36274,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电路,因为他只要一个电路损坏就会无灯光手机无显示,所以考虑的地方比较多,一般情况下无灯光无显示先修灯控再修显示,既然上家发现二极管烧了,说明机器一开始就是灯控电路出问题。

【维修过程】:

  首先观察主板比较干净,上家动过显示ic、二极管和电感,小电源也加焊过。

  首先测量二极管的输出端阻值为0,明显被拉低了。

  通向座子的保险电感两头也是阻值为0。

  根据点位图我们测下灯控的输入端也就是第二端供电通路阻值也是0。

  那么第二端处于短路状态,我们先修好它再处理灯控通路。

  观察灯控ic底脚不可能连锡连到GND,那么先把上家动过的灯控ic和小电源拆掉。

  再次测量主供电已经不短路了。

  但是灯控二极管输出端依然短路。

  拆掉二极管再测输出端依然短路,那么就是灯控输出通路上的滤波电容短路所致了。

  从点位图看只有两个电容,拆了小电容后依然短路。

  拆了大电容之后再测二极管输出端就不短路了,将两个电容都换掉。

  装回灯控ic再次测量第二端发现又短路了,说么灯控ic已经损坏,更换一个,连二极管也换一个。

  这次再测第二端阻值和灯控输出端阻值均恢复正常。【此时装回小电源,由于比较懒,直接不植锡,装回去的。这就为后来不开机埋下隐患】

  开机发现没有震动,也没有显示,开机直接定在71mA,偶尔网上跳一下到86mA再回到44mA再定到71mA。

  根本没有正常开机如果死修显示电路就会掉进死胡同,此时我们要先修开机才行。难道同行把CPU吹虚了?可以观察背面套件和主电源都是带封胶的,没有爆锡球,再想想这个电流很像是小电源没工作电流,加之同行动过小电源,我们又是拆下小电源没有植锡就原锡装回去的,所以他的嫌疑最大。拆下小电源清理焊盘,重新植锡装回,开机测试,震动之后显示就出来了。

华为荣耀20i相关主题帖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 2867126052

网友:
老师修成这样还稳定啊   我一般修的多的话我就建议客户不了  怕不稳定

网友:
老师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