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咸鱼买来的整机又到了,把我原先

楼主(2021-09-14):
从咸鱼买来的整机又到了,把我原先的屏换掉了,屏幕有些竖杠,有些暗,电流1.26,我想问问师傅们,这代表我原来那块屏是坏了吗?三块备用板子,就是装不起一个完整的电脑来,我想也就两方面的问题,要么屏要么显卡,不过现在不会判断,请高手明示。

网友:
有竖线就是屏坏  暗屏你看看屏线接口处的保险

网友:
我都量过,屏接口3.5v供电正常,一个屏有竖线,一个就不显示,一个主板出现两种情况,应该都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你折腾这玩意干啥

网友:
唉,这台电脑一共搭进去了4、5百块钱了,我想试一下把他搞成功,真的是历经磨难。

网友:
保险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