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431风扇狂转,25秒掉电

楼主(2021-09-14):
看论坛里有老哥拆个电阻(r1503)好了,尝试一下,果然好使!
就是想不明白,显卡供电的电压反馈电阻可以拆吗?原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26712-1-1.html

网友:
这个电阻拆了应该不工作了吧  不应该说还能点亮  还得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怎么还发了个空白的

网友:
5脚或6脚 有电的情况下  也是能给反馈脚一个分压的

网友:
应该就是反馈电路引起的风扇乱转掉电

网友:
原始故障应该是1504变质阻值变大 把1503拆了 5 6脚给个电    正好和1507 形成分压   这个分压正好和反馈脚差不多   所以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反馈电阻还能拆??靠什么调电压啊

网友:
哪位大神出来解惑

网友:
怎么发现的。、

网友:
温控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那个地方容易积灰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遇到很多了

网友:
这是个反馈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