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6 黄色感叹号 代码10

楼主(2021-09-14):
有没有老哥修p106遇到这种情况的?显卡bios已经刷了好几个还是无效果,同型号的bios刷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A:
3g版本还是6g版本的  我遇到过几家3g版本是显存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版本还是6g版本的  我遇到过几家3g版本是显存坏的

这个是6g版本的,遇到过好几次了,之前换bios有换好过,这一张换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

网友B:
这和BIOS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和BIOS没有什么关系吧

这种情况 有试过换bios成功解决的   现在就是不清楚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
最终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