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楼主(2021-09-14):
接了同行一块华硕p8h61说是点不亮,看主板成色还行没有维修过,以为bios问题,结果是刷了bios能亮了,但是关机后再开不亮,从新开机有个重启,刷了好多bios都是这个问题,有的刷上直接不亮,把原机刷上也不亮,从某宝买了原厂的也是第一次开机能亮,关机再开就不亮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如果是bios问题不应该说刷了这么多一个好的都没用吧  这种板子也不会说挑bios,也没看到别人说这个板子有这种问题,如果不是bios问题刷了原厂的也不应该亮啊  这个问题就很烦人呢,有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求解答

网友:
量一下bios芯片  估计是BIOS读一下就坏了
之前看帖子 有人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