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32| 47

楼主:
分享几个运气好可能是通病的案例吧 |

该主题被收录于: 笔记本cpu风扇 https://www.chinafix.com/zt/18248-1.html 什么是mos管 https://www.chinafix.com/zt/452-1.html 电池开机掉电 https://www.chinafix.com/zt/31951-1.html 无CPU电压 https://www.chinafix.com/zt/32071-1.html 不上电池不触发 https://www.chinafix.com/zt/1577-1.html 评分
| ||||||||||||||||||||||||||||||||||||||||||||||||||||
||||||||||||||||||||||||||||||||||||||||||||||||||||
| ||
| ||
| ||
| ||
| ||

网友(2021-09-14):
基本都是捡钱活

1.第一个是同行送来的神州的精盾K570N I5  板号W650EH00 D03
故障表现为触发后能上电,电流有跳变,当跳变到1.3左右的时候掉回900左右没啥跳变了
接近亮机,感觉是某个供电没出来,先刷了个BIOS无果(秉承着能跑电流先刷BIOS的原则哈哈哈)

测量一圈电感发现基本该有的都有,只有两个电感没电,一个是电池的,另一个看图纸应该是集显供电,
集显供电应该是最后要亮机的时候出的,脑子里猛地就感觉是不是集显供电出来的一瞬间掉了,

讲道理怎么着也该先测电压的,但我随手就打了一下上下管的G级阻值,果然,上G级对地只有20几,这不对啊,
下管的G有400多,果断换掉,再次上电轻松亮机

2.第二个是华硕的Y5200F  板号X490FB,19年的,无图无点位,听说很贵
这玩意CPU散热连铜管都没有但有个风扇,没看懂的神器设计
故障表现为插电源无电流,以为是没过保护隔离(但实际并不是)
先拆开看了一下,板子很干净,但某些地方有些灰尘毛毛

强迫症犯了,给他拔毛的过程中毛毛下面藏着一个电容,OMG,它竟然裂开了
(为什么不是大电流或者电流跳变嘞,搞不懂搞不懂)

烙铁380加锡轻松干下,看着这么新的板子还是给他补个电容吧,上电亮机,,,,

3.第三个是一张显卡,同行送来的,V星的1080TI,刚好赶上最近没图纸
故障表现为上机ATX电源保护,无法开机,12V有一路短路

同样的量来量去,测到核心供电对地阻值1点多,但是上面两路的显存供电阻值就0点几,
我感觉再怎么着显存供电的对地阻值也应该比核心高吧,祈祷显存不要挂,

同样的参考公版图纸测量MOS管G级,两路分别每路都有两个复合双MOS管
下面两个都正常,上面这两个G级都对地短路了,准备干芯片,MOS管也都换了,

郁闷的事来了,快克祖传的400度风速拉满竟然干不下来,加到500度还是干不下来,头大
最后是一遍吹一边硬翘的,一个都没有完好的拆下来,甚至还把升压电容干飞了,拆完处理完想不补看一下显存咋样
上电果然亮机了,因为有安装过公版最新驱动,面板啥的都出来了,设备管理器里也正常

但是

他过一会就黑屏了,然后风扇狂赚,呵呵呵,,,,

定了芯片,中温锡补上所有芯片,然后就开始翻箱倒柜找电容,0603,0.1UF,25v
卧槽我真没想到同样大小耐压值容量的电容在笔记本料板上这么难找,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个料板的35V芯片旁边找到了,补上成功点亮跑了鲁大师
(没亮机图不好意思,因为还有反转,后面再修就忘了拍)

以为修好了,放了一晚上以后,第二天闲来无事准备再感受一下当初的卡皇
EMMMMMMMM,,,,,,,它不触发了,12v又短了,

再次拆机,故障和没修之前一毛一样,我TM心态,,,,,,,,

幸亏定了双份,但机会只有一次了,
回想曾经修过一个MSI的B150,也是老烧管子,那个也是补了两次才发现是电容旁边的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的

测了一下果然,TMD零欧电阻你给我涨到了一百多,呵呵呵,
重新换上所有原件,测了好几天,没问题抬走~~~~

PS:
(转眼实地毕业进入维修半年了,最近没怎么修到难度高的,一修机修复率还是蛮高的,基本都是捡钱活)
  (除非你修同行,同行的机器是最难搞的,除非他不修就给你送来,我就是这么跟他们提前说的,不过他们大部分都是手机)
(修不好的也基本都是大芯片坏了,或者洞穿,大面积进水,至少能找到故障所在,不得不说迅维NB!!!)
(真的是修的多了以后发现老师讲的确实都在点上,本来刚出来那会还很懵逼,一点点摸索,现在越修越熟练了)
  (让你拿到手先观察,焊接考电容,考EC,考桥,背时序,都是有道理的,具体懂得都懂)

这两个板掺杂了运气成分,算不得好汉,仅供参考,谢谢观看~~~

网友:
欢迎各位大佬参观指导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现在迅维是谁在教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现在迅维是谁在教笔记本

船长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都是这么过来的  慢慢来吧

网友:
有时维修是要一点运气,但更多的还是要求仔细观察,认真分析

网友:
正规军出生就是不一样

网友:
但更多的还是要求仔细观察,认真分析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多了经验就有了

网友:
厉害厉害   写这么多  谢谢分享

网友:
慢慢成长,感谢分享!

网友:
基本都是捡钱活

1.第一个是同行送来的神州的精盾K570N I5  板号W650EH00 D03
故障表现为触发后能上电,电流有跳变,当跳变到1.3左右的时候掉回900左右没啥跳变了
接近亮机,感觉是某个供电没出来,先刷了个BIOS无果(秉承着能跑电流先刷BIOS的原则哈哈哈)

测量一圈电感发现基本该有的都有,只有两个电感没电,一个是电池的,另一个看图纸应该是集显供电,
集显供电应该是最后要亮机的时候出的,脑子里猛地就感觉是不是集显供电出来的一瞬间掉了,

讲道理怎么着也该先测电压的,但我随手就打了一下上下管的G级阻值,果然,上G级对地只有20几,这不对啊,
下管的G有400多,果断换掉,再次上电轻松亮机

2.第二个是华硕的Y5200F  板号X490FB,19年的,无图无点位,听说很贵
这玩意CPU散热连铜管都没有但有个风扇,没看懂的神器设计
故障表现为插电源无电流,以为是没过保护隔离(但实际并不是)
先拆开看了一下,板子很干净,但某些地方有些灰尘毛毛

强迫症犯了,给他拔毛的过程中毛毛下面藏着一个电容,OMG,它竟然裂开了
(为什么不是大电流或者电流跳变嘞,搞不懂搞不懂)

烙铁380加锡轻松干下,看着这么新的板子还是给他补个电容吧,上电亮机,,,,

3.第三个是一张显卡,同行送来的,V星的1080TI,刚好赶上最近没图纸
故障表现为上机ATX电源保护,无法开机,12V有一路短路

同样的量来量去,测到核心供电对地阻值1点多,但是上面两路的显存供电阻值就0点几,
我感觉再怎么着显存供电的对地阻值也应该比核心高吧,祈祷显存不要挂,

同样的参考公版图纸测量MOS管G级,两路分别每路都有两个复合双MOS管
[siz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