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奇葩的电源问题没想明白

楼主(2021-09-15):
这个电源的型号是EVGA650G,在淘宝上捡垃圾淘到的。在电源官方的数据库里是找不到的是个老产品型号具体型号是120-PG-0650或者是650
-XR

现在的情况是电源的12V 5V都偏低,反复出现直接重启电脑。尤其是烤显卡的时候,功率120W左右直接重启。单烤cpu很少出现cpu功率在130w型号是qqlt。这种情况连续了好几天。(之前出现过都以为是魔改U造成的)

昨天把电源拆下来检查一下,测了测调压电位器阻值98/98欧,测了测限流电阻为正常。电容看了一下外观和焊盘也是好的。

然后我父亲就问我只是运行游戏的时候才会这样吗?你测过空载没有?当时就短接开机测试,测出来就是12.04左右

于是我就开机加负载测试,分别是烤显卡,烤CPU。还有就是双烤。。。。结果一次机都没有死???

我的机箱是上置电源的,我烤机是平放和竖放的电源。。。
然后我待机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重启测电压依旧正常。。。。
我忘了模拟上置电源的方式运行。如果真的是电源上置造成的问题?请问是什么东西坏了呢???

网友A:
你这个什么软件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什么软件测试的

V星自带的和ad64,这个我偶然发现的。。。后面才用万用表实测。

网友:
软件测量的都不准,还是要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首先要排除排线接口松动的问题,如果功率一大就重启,那可能电源有问题,但这也不一定,也有可能其他硬件导致的,最好是代换电源看看情况,确定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水汉的模组线插头氧化或者脏了,该摩擦摩擦了

网友B:
重点怀疑变压器次极整流二极管有损坏或电解电容容量变小,导致输出偏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怀疑变压器次极整流二极管有损坏或电解电容容量变小,导致输出偏低

是后置输出电容还是前置电容呢?我爸也是这样分析的建议我挨个换一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后置输出电容还是前置电容呢?我爸也是这样分析的建议我挨个换一下电容。。

后置输出 电容

网友:
多半是电源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家里有位老师傅真是幸福

网友:
上置电源一般电容容量变小很普遍!

网友(2021-11-13):
正想看看结果如何,没有后来了?

网友D:
上置电源,肯定与温度有关,电容器的故障几率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置电源,肯定与温度有关,电容器的故障几率最大!

确实,电源除了自己发热,机箱内部显卡硬盘CPU主板的热量也要通过电源机壳内部,电容的环境温度压力大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