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5GD 大弯路!南辕北辙的维修!附图纸

楼主(2021-09-15):
FX505GD

插电待机电流0.03,偶尔会微微跳一下,初步判断为不触发(就是这里错了,导致整个维修走歪了,大意的将范围锁定在待机部分,甚至没有量一下后级,实际上是CPU供电没有导致的全板掉电)
先刷了两个BIOS,无果,那就测待机吧。

只有点位的机器,个人喜欢顺着EC脚位往下查,看到哪个测哪个

LID_SW#正常

EC_RST# 正常

+EC_VCC 波动  异常(当时脑子肯定进水了,很明显的一个ec二级供电,被我当成EC待机供电)

找其来源(都找到转换管了,依然没有醒悟,哈哈)

3VO转3VS  ,测量3VO  会掉电

测量5VO,同样掉电

双通道对比3、5V,

3 5v同时掉,说明开启肯定有问题,继续双通道对比 3V和开启

通道一(黄色)为开启

开启来自VSUS_ON_EC  EC控制
断开待机芯片和VSUS的电阻,发现VSUS正常了

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帖子,类似的故障,

华硕W519L X555LP不开机故障求助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154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下面清一色说CPU坏了
难道桥挂了?

该板子为8代U,SR40B桥,继续检查桥待机条件

PM_PWRBTN# 3.3V,但按开关无下拉

+1.05VSUS 正常

PM_RSMRST# 正常(指未掉电时)

+1.8VO 正常

+VCCPDSW_3P3 正常

BATLOW# 正常

+VCC_RTC  3.3

+VCCRTCEXT  1.5V

+VCCPRTC_3P3  3.3

INTRUDER#  2.7

SRTC_RST#  3.0
继续测试发现 ,单独断开 1.05V  3V  或 1.8V 中任意一个 都不再掉电,但电流稍有区别

单独断开3V 待机电流0.008
断开1.05V 电流0.09
断开1.8v  电流0.05
貌似是待机完全走完后即掉电?
SUS_PWRGD 正常
换个桥?
感觉不太像,心有疑惑,就在论坛以 “VSUS_ON”为关键词搜索,看看别人的贴子然后,我就看到这位师兄的回帖

感谢师兄,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测量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有出!并且同样在掉电行列

尴尬,走了弯路,1.2V能起来说明主板已经触发开机,掉电是因为后级掉电,后级有问题导致全板掉电,断开3  1.05  1.8后桥待机就不正常,无法开机,自然不会被后级影响到
最初的 EC VCC就应该察觉到才对,ECVCC那个电压通过转换管由3V待机转换而来,属于二级电压,并不是EC待机电压

继续检查
5V转换正常 阻值正常 (其实应该先检查主供电,而不是二级供电,这里是又一个小弯路)

5VS

+5v

3V转换

3VS

+3V

其他几路的掉电都是比较平缓的,而+3V则是断崖式的掉落,难道是此处有问题?

对比3VS和SUSC  通道一为SUSC

对比为开启先掉,这说明是开启导致它掉电,暂时放置,测下一个

1.05vo转1.05v  正常

2.5V 正常

VCCSA 正常

VCCIO 正常

VCORE 无

找到CPU供电芯片,感觉引脚上貌似有点脏,好像有异物的感觉,清洗之后又加焊一遍,打开电源开关,惊喜来了

待机电流0.038 无跳变!

测量待机 ,不再乱跳

按开关电流一路狂奔,已然亮机

总结:此机器故障十分简单,仅仅是CPU供电芯片腐蚀,导致无CPU掉电,但是由于电流跳变太小,0.003-0.004-0.003,且太快,以及经验不足,导致误判为 {不触发} {不上电},这次是一个极大的教训
吃一堑长一智,写出这个帖子,表明我死死记住这次维修的决心,同时分享给大家,望大家能以我为鉴,少走这种弯路

图纸;

 会员1079463300鑫豆2025-11-14 12:24
 会员672715300鑫豆2025-11-10 18:48
 会员84108300鑫豆2025-11-7 15:12
 会员1464812300鑫豆2025-11-5 19:57
 会员139690300鑫豆2025-11-2 18:38

网友A:
腐蚀位置来张高清照片该多好了

网友:
还好没有去动桥,还不算太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位置来张高清照片该多好了

忘了拍了太激动直接上手刷了

网友:
主板习惯先目视外观一次,再测量

网友:
要是干了桥   那真的是山路十八弯了

网友:
维修动手之前 认真观察确实很有帮助

网友:
跟主板的设计有关系。VCCCORE不起有的主板其他电压会起来,有的则会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的,我手上刚好有一台一样故障的,待机3  5v电压和其它电压都会跳变掉电,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经验对维修确实有很大帮助,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習了,的確山路十八弯,有图纸最好。

网友:
楼主好厉害,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如此详细的维修过程,是教科书级的。

网友:
主板一般灰比较大的情况下 我都会看一下主板有没有腐蚀

网友:
拿个表头灵敏的可调电源能省很多事

网友:
图文并茂,技术好

网友:
还好没有去动桥

网友B:
党小子,给你满分了,满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党小子,给你满分了,满意不!

多谢大哥捧场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啊。。。。。。

网友:
这技术厉害了,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这跟我修的那个宏碁不触发一个样子,也是一个电压没出现,掉电贼快。以为没触发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你的电流表反应速度慢而已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帮助很大,收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观察能力借鉴

网友:
很厉害了!整 出了大作品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楼主优秀了

网友:
还好别的没大动 要是修了别的还挺麻烦的

网友:
我碰到一台是vccio pwm坏引起的这故障,芯片坏导致5V短路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个电压出问题电流就跑0.03-0.04就掉了 这个型号确实+VCCIO芯片容易受灰尘腐蚀芯片容易坏  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弯路走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位置来张高清照片该多好了

在显卡和CPU中间 楼主应该说的是U9400   (APW8715EQBI)这个芯片

网友:
楼主这贴子够诚意啊,满满都是汗水,加分了

网友:
修好就已经很不错了,谁还不会走一些弯路

网友:
学习了,避免走弯路!

网友:
你是党*伟么

网友:
厉害啊 这示波器用的

网友:
技术真好,学习学习!

网友:
拿到板子 先观察有没有腐蚀 破损的

网友:
确实饶了一点湾子

网友:
总归是修出来了,不错

网友:
好技术,好设备。

网友:
FX505GD

插电待机电流0.03,偶尔会微微跳一下,初步判断为不触发(就是这里错了,导致整个维修走歪了,大意的将范围锁定在待机部分,甚至没有量一下后级,实际上是CPU供电没有导致的全板掉电)
先刷了两个BIOS,无果,那就测待机吧。

只有点位的机器,个人喜欢顺着EC脚位往下查,看到哪个测哪个

LID_SW#正常

EC_RST# 正常

+EC_VCC 波动  异常(当时脑子肯定进水了,很明显的一个ec二级供电,被我当成EC待机供电)

找其来源(都找到转换管了,依然没有醒悟,哈哈)

3VO转3VS  ,测量3VO  会掉电

测量5VO,同样掉电

双通道对比3、5V,

3 5v同时掉,说明开启肯定有问题,继续双通道对比 3V和开启

通道一(黄色)为开启

开启来自VSUS_ON_EC  EC控制
断开待机芯片和VSUS的电阻,发现VSUS正常了

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帖子,类似的故障,

华硕W519L X555LP不开机故障求助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154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下面清一色说CPU坏了
难道桥挂了?

该板子为8代U,SR40B桥,继续检查桥待机条件

PM_PWRBTN# 3.3V,但按开关无下拉

+1.05VSUS 正常

PM_RSMRST# 正常(指未掉电时)

+1.8VO 正常

+VCCPDSW_3P3 正常

BATLOW# 正常

+VCC_RTC  3.3

+VCCRTCEXT  1.5V

+VCCPRTC_3P3  3.3

INTRUDER#  2.7

SRTC_RST#  3.0
继续测试发现 ,单独断开 1.05V  3V  或 1.8V 中任意一个 都不再掉电,但电流稍有区别

单独断开3V 待机电流0.008
断开1.05V 电流0.09
断开1.8v  电流0.05
貌似是待机完全走完后即掉电?
SUS_PWRGD 正常
换个桥?
感觉不太像,心有疑惑,就在论坛以 “VSUS_ON”为关键词搜索,看看别人的贴子然后,我就看到这位师兄的回帖

感谢师兄,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测量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有出!并且同样在掉电行列

尴尬,走了弯路,1.2V能起来说明主板已经触发开机,掉电是因为后级掉电,后级有问题导致全板掉电,断开3  1.05  1.8后桥待机就不正常,无法开机,自然不会被后级影响到
最初的 EC VCC就应该察觉到才对,ECVCC那个电压通过转换管由3V待机转换而来,属于二级电压,并不是EC待机电压

继续检查
5V转换正常 阻值正常 (其实应该先检查主供电,而不是二级供电,这里是又一个小弯路)

5VS

+5v

3V转换

3VS

+3V

其他几路的掉电都是比较平缓的,而+3V则是断崖式的掉落,难道是此处有问题?

对比3VS和SUSC  通道一为SUSC

对比为开启先掉,这说明是开启导致它掉电,暂时放置,测下一个

1.05vo转1.05v  正常

2.5V 正常

VCCSA 正常

VCCIO 正常

VCORE 无

找到CPU供电芯片,感觉引脚上貌似有点脏,好像有异物的感觉,清洗之后又加焊一遍,打开电源开关,惊喜来了

待机电流0.038 无跳变!

测量待机 ,不再乱跳

按开关电流一路狂奔,已然亮机

总结:此机器故障十分简单,仅仅是CPU供电芯片腐蚀,导致无CPU掉电,但是由于电流跳变太小,0.003-0.004-0.003,且太快,以及经验不足,导致误判为 {不触发} {不上电},这次是一个极大的教训
吃一堑长一智,写出这个帖子,表明我死死记住这次维修的决心,同时分享给大家,望大家能以我为鉴,少走这种弯路

图纸;

 会员4728300鑫豆2026-4-6 20:09
 会员1055044300鑫豆2026-4-1 10:31
 会员1531325300鑫豆2026-3-31 19:20
 会员1113495300鑫豆2026-3-20 12:23
 会员623702300鑫豆2026-3-16 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