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r3.0驱动正常没声音

楼主(2021-09-15):
这个是alc887  量了29脚,没电压   25脚0.5V这个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A:
查供电,或者拆下来测25 29阻止对不对,供电不足可能其他地方短路拉低电压或者没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或者拆下来测25 29阻止对不对,供电不足可能其他地方短路拉低电压或者没电压的

找了个位置图试试

网友:
是的,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