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10 版号NM-A181 1.0

楼主(2021-09-15):
联想Z410 版号NM-A181 1.0,键盘自动弹,同行换了键盘还是一样,拆机检测发现 KSI0这个信号电压会抖动,其他几个KSI电压都正常3.3V,查了EC芯片外围也无异常现象,先到官网下了BIOS分离,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换芯片吧,凭经验芯片坏的可能性小,还是将芯片的58脚挑空,测量芯片58脚电压恢复正常3.3V,看来是板子有漏电现象,那就将R301电阻直接拆掉,从芯片58脚直接拉线到R301的2脚,跳过之间的电路(之间的电路也无电容之类的),测量就正常了,稳定的3.3V,接上键盘进PE测试按键,一切OK。最后附上官网分离出来的BIOS。

NM-A181 1.0工厂BIOS.zip

网友:
这种漏电最恶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