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故障问题刷机后激活特别慢进

楼主(2021-09-15):
苹果8  故障问题  刷机后 激活特别慢  进去系统后 点设置 通用  在通用里面点关于手机等 就卡住不动了  以为是以为是外配的问题更换了也没用
求大神们看看什么情况 #苹果手机#

网友:
是不是板底问题

网友:
WiFi 看一下 ,我发现的是 wifi 或 基带认不到才会卡住,你这个显示 无sim 应该支是wifi

网友:
指纹座子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