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爆屏修复 分离盖板的一点经验分享

楼主(2021-09-15):
手机爆屏修复 现在很常见  但是我们在分离盖板的时候很容易切到偏光片 我的建议是 1,尽量用细钢丝   2,加热台温度调高一点,温度稳定胡,给屏幕充分加热30秒左右再分离   3,分离下钢丝第一次 最好用刀片在屏幕边缘稍微切一下oca 再下钢丝   4,碰到图下这样分离一半才切到偏光的 最好是一刀过 从左或者从右一刀过 不要分两次下刀     建议也许不全,但很实在,如有遗漏,欢迎大家指出,补充。谢谢。

网友:
感觉重点没有说到啊

网友:
上面太碎可以从下面开始分离

网友:
这个你多久修好的?

网友:
请教,屏的偏光片在那里。谢

网友:
这是边胶没有清理感觉吧?才切到偏高的正好在前置那个位置

网友:
为啥不从下面开始分离

网友:
加热电池会不会爆炸的

网友:
75度多加热几分钟分离前钢丝在角上多磨几下 两边角都拿钢丝分离一下 正常情况 根本不会分到偏光

网友:
从排线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