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昂达H61M Ver:5.00 点位图

楼主(2021-09-15):
遇到一张昂达H61M Ver:5.00 主板开机能进bios,PE和系统都进不了。
客户在潮湿的地方使用,有点锈化。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点位图
特发帖子求助一下。
在下先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貌似很少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很少有图纸

好奇怪的问题,硬盘都没接PE进不了

网友:
顺手附上昂达H61M Ver:5.00 BIOS

网友C:
昂达的图纸没有在网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昂达的图纸没有在网上的

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D:
把外设芯片都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外设芯片都拆了试试

哇,大工程

网友:
我的妈耶,这板子修好了都不值图纸钱

网友:
地方生锈腐蚀!有断线的可能,芯片都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一个主板才多少钱!修这种稳定性极差类似进水的东西

网友E:
昂达的图纸 点位 都没见过呢

网友F:
昂达的就不用找点图了,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昂达的就不用找点图了,没有的

这么说那我就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昂达的图纸 点位 都没见过呢

鑫智造会不会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的问题,硬盘都没接PE进不了

换几个pe试试有可能pe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几个pe试试有可能pe老

新旧都试过  不是PE问题,不管是PE还是系统都是卡在logo哪

网友G:
这个H61牛批还有M2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智造会不会有?

我给你看看

网友:
不会有的,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的问题,硬盘都没接PE进不了

有刷过bios吗?

网友:
杂牌主板,换主板

网友:
进不去PE有几个方向,
1.PS/2有问题(io到ps/2,ps/2本身电路)
2.IO侦测有问题(可以拔掉ps/2)用鼠标进bios里查看各项侦测。
3.LPC总线有问题(io到桥总线)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H61牛批还有M2接口

这不是m2,这个是接无线网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m2,这个是接无线网卡的,

哦,和我这张不一样,也有一个像m2的,但是接不了m2硬盘

网友:
没见过昂达的图纸一个都没有,盲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和我这张不一样,也有一个像m2的,但是接不了m2硬盘

直接走SATA协议的M2 不就行了  无线网卡没有那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m2,这个是接无线网卡的,

这个是M2接口

网友B:
bios能进 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不过晚上试试刷一下bios

网友:
怎样兄弟,鑫智造有吗

网友:
昂达的主板不知道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能进 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不过晚上试试刷一下bios

刷完bios不行再试试换根内存条试试,修好记得分享经验哈

网友:
网卡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bios不行再试试换根内存条试试,修好记得分享经验哈

好的

网友I:
昂达 是找不到的,根据芯片型号 参考其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昂达 是找不到的,根据芯片型号 参考其他吧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挺严重的,锈的,

网友(2021-11-12):
今天没事干又翻出来修,把网卡吹出来开机不亮,再把网卡装回去,居然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