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40 Pro手机无服务怎么办?这些事你必须知道,瞬间让信号满格

楼主(2021-09-15):
华为P40 Pro手机无服务怎么办?这些事你必须知道,瞬间让信号满格

  手机无服务,无信号这是手机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常见问题之一!无服务就不能接打电话,有时重启一下会恢复,过一段时间又没信号了!手机老是无服务怎么办呢?下面以华为P40 PRO为例,给大家分享一下手机无服务的解决处理方法。

华为P40 PRO手机无服务的处理方法:

1、重启手机:重新搜索网络,或者备份资料,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2、信号问题

  在信号强度差或没有信号的地方,也会导致手机无服务,无法接打电话。两部手机,同个位置,如果一个有一个没有,那么就是手机的问题。

3、SIM卡、卡托外观是否良好

  手机卡损坏或接触不良,也会导致手机无服务,换好的 SIM卡测试,更换后正常,就是手机卡损坏,更换SIM卡。更换后不正常,更换卡托测试,还不行,继续下一步。

4、SIM卡槽损坏

  经常插拔SIM卡操作不当,或进水腐蚀、摔过的,容易出现触点松动或接触不良,需要更换卡槽。(此步需要专业维修师傅操作)

5、测量卡座

  测量卡座信号线路是否正常,没有信号,需要更换卡座。

6、检查主板射频线路问题

  测量射频线路的工作条件、检查主板上射频功放、射频功放组件、相关电路关联元件,损坏的直接更换。

  因为华为P40 Pro采用双层主板结构,手机在使用过程中跌落或者重摔会导致主板上下层虚焊,焊盘掉点从而导致手机射频收发部分工作异常,导致无信号和无服务的现象,这种情况也需要找专业的手机维修师傅进行维修。

  以上是华为P40 Pro手机无服务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处理解决。若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可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