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显卡 错误代码43 搞不定

楼主(2021-09-15):
重植过核心 本来3D 甜甜圈 鲁大师 测试全正常了 隔了个把月 再上机集显能识别但不显示了 显示错误代码43 BIOS读取不了 直接换BIOS 错误依旧
测各电压全正常 BIOS前的排阻去掉 测过证明核心连BIOS四脚没虚焊 无解 来高手指点下

还有一张坏同样故障 但BIOS读取不了是排阻问题更换后BIOS正常 但还是集显能识别错误代码43 电压全正常 扫不了显存

网友:
两张显卡全重植过核心了

网友:
我怀疑是核心点位板层断路 但总不能全测一遍吧

网友:
显存虚焊或者掉点了。

网友(2022-03-03):
翻出来再弄了一次能扫显存了 PASS但还是错误代码43 核心显存全重植一遍故障依旧

网友:
43一般是核心挂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