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310M-DS V20不触发维修,附BIOS

楼主(2021-09-15):
不触发,测量各测试点无短路,B10无电压(七彩虹的板子好像是两路3v,我找了另一个型号的七彩虹的H310,测量B10,也是没有电压的,要触发后才会量到3.3V。) 开机排针有3.3V。测量到1085G,各脚无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5VSB输入,3VSB输出的,顺着查,发现ATX9脚到1085还经过了一个三脚管(不知道是什么管子,丝印B05BK),这个管子G极S极都有5V,但是D极0V,判断应该是这个管子坏了,拆下测量S-D开路,发现ATX接口右边还有这个芯片,直接拆过来测试,D极有5V了,1085也输出3.3V,正常触发了。把管子换回去,从料板拆了一个0欧电阻直连S-D极(不知道这样稳不稳定,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上机测试正常点亮。 附上备份的BIOS,可以上9代CPU。

网友A:
为啥我上传的BIOS下载分都要5分啊,我看别人的只要2分就可以了呢?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B:
这板子  没保修了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上传的BIOS下载分都要5分啊,我看别人的只要2分就可以了呢?有大佬知道吗?

要设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  没保修了  吗

板子是别人拿过来的,外区的,小问题也懒得发去售后了,虽然七彩虹的售后好像还不错,支持个人送保。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的不多了

网友:
高手,没点位图都能修  厉害

网友:
台式机没有点位图,可以跑线

网友C:
用0欧电阻,楼主责任心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0欧电阻,楼主责任心强。

不是,我是不知道用啥替换,也不知道0欧会不会出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是不知道用啥替换,也不知道0欧会不会出啥问题

我个人理解,0欧电阻就等于保险丝,出问题就先烧保险,然而一般人都是一坨锡或者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上传的BIOS下载分都要5分啊,我看别人的只要2分就可以了呢?有大佬知道吗?

我还不会上传呢,教我

网友:
大概率是双路供电
要精修主板,还是要有一定的的电路功底,尤其是多看电路图,做到心中有图!

网友:
真牛叉,十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有对照主板修,还好

网友D:
这个是P沟道MOS管,G极5Ⅴ是截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P沟道MOS管,G极5Ⅴ是截止了。
谢谢,受教了!那应该还是要查一下g级的电路,应该不是此管损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