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华摄像头局域网访问卡

楼主(2021-09-15):
客户之前安装13个200W大华摄像头,局域网访问流畅,今天增加3个400万5个200W摄像头。局域网访问21个摄像头卡顿,录像机端视频显示流畅。1个八口千兆交换机作为总交换机,3个8口百兆,八口百兆连接8口千兆全部采用网线连接。码流全部降低1024,还是很卡。

网友:
电脑配置全部是I3 10带  8G,

网友:
要改全千兆,不能有百兆网络存在,卡到你死

网友A:
路由器检测没有,理论上不会卡,除非ip冲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检测没有,理论上不会卡,除非ip冲突了

我在测试的时候路由器,断电的。所以基本排除路由器引起的故障,1个8口千兆拖3个百兆,而且全部采用网线连接,不应该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测试的时候路由器,断电的。所以基本排除路由器引起的故障,1个8口千兆拖3个百兆,而且全部采用网线 ...

下载大华工具管家看看,有没有ip冲突的,另外看有没有环路,总共摄像头265格式  才48m带宽,百m足够了,但是264格式96m了,百m交换机不够。到录像机要连接到1000m交换机上面,断掉部分摄像头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