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战神K670D 6-71-NB500-D02不开机,加电掉电。应该是设计问题。算个通病吧。

楼主(2021-09-15):
神州 战神K670D 6-71-NB500-D02不开机,加电掉电。应该是设计问题。算个通病吧。

开机待机出不来,电流表0.06马上掉电,一直重复。裸板测试正常。装上就不开机了。

仔细研究半天发现键盘背面很多吐出来的点,长时间摩擦吧主板都磨透了导致短路。有图,标注出来故障点了!

网友:
碰到过一台拯救者  就是这样  一装到壳子里面 就不开机 外面就好的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种机子最难修       不过收的起价格

网友:
昨天还碰到一台打短的也是点短路的

网友:
手上有个XPS折腾了好久 也是差不多这个问题 小伙子M2硬盘螺丝上错了把PCB磨短路了

网友:
这设计,很厉害的

网友:
前来学习  坐等结果

网友:
这设计是有针对性的

网友:
这上绿油吗?

网友:
设计缺陷

网友:
这些本来就是接地的吧

网友:
这牌子的本子品控看来不太好啊

网友(2024-02-18):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问题的,全部做了隔离,一锁螺丝还是一样,没明显看见哪个点压黑。   干脆C壳不锁螺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