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cpu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21-09-15):
主板是HP G41   原来是E5800正常使用更换E8400能进入BIOS不能进入系统,提示CPU不支持

网友A:
升级bios,或者加e8400微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级bios,或者加e8400微码

已经加了微码,现在可以手动进入系统,不能自动进去系统,请问bios 如何跳过自检设置(编程)

网友:
估计cpu太高了

网友:
可以手动选择硬盘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加了微码,现在可以手动进入系统,不能自动进去系统,请问bios 如何跳过自检设置(编程)

bios的完整性验证码,重新生成一下

网友C:
感谢  刷下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刷下试一试!!

已经加微码也不行,已经找到方法,但是比较困难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