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9480m

楼主(2021-09-15):
求助惠普9480m主板电流调到540-500后掉电反复重启,有可能是哪一块儿的 电问题?

网友:
可能某人地方缺电压,或者有短路的地方,测各大电感试试。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可能

网友A:
先刷个BIOS,拆个电池,两个后盖片,都不用拆主板就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拆个电池,两个后盖片,都不用拆主板就能刷。

刷了BIOS还是依旧,很快掉电来不及测电压,电流上到不到500,各路电压应该还没有出来完,只是偶尔有两次亮屏正常,过后就又掉电重启,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可能是谋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2021-10-18):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有时候又可以正常。有时候几百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