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主板通电工作不显示

楼主(2021-09-15):
手上有一块华硕H61主板,通电风扇转不显示。首先刷BIOS,故障依旧。测各路电压未见异常,当测到PQ12 D极,没有电压输出(CUP VCCAXG供电),测得MOS管正常、PU6 PWM控制芯片供电正常,怀疑供电芯片损坏,换之故障依旧。再查供电时序,当查到VRA-RDY供电时电压偏高(5V),跟据线路查到PQ40(NPN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均为5V,显然PQ40不正常。焊下测量果然损坏。从旧板上拆一个类似三极管换上去,开机一切正常。初学者学修主板,如有表达不清或叙述不当处敬请包涵,多多指教!

网友A:
还是时序修板来得靠谱的,你说对不对.

网友:
走时序就是要有耐心,否则搞不下去的.

网友B:
这板子还值当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时序修板来得靠谱的,你说对不对.

多练习才有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还值当修吗

修这板子不在乎其价值,是练习维修经验。能修好当然是开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这板子不在乎其价值,是练习维修经验。能修好当然是开心的

是啊 。以前都是这样的修好很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以前都是这样的修好很开心

好怀念在华强日子。

网友:
努力学习当中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增加经验

网友:
真厉害 我也是初学者 但是我这只有8卡矿机主板 没有图纸啊啊啊

网友:
多多练习才能有进步,现在不懂,懂的时候就会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