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值锡

楼主(2021-09-15):
新买的钢网回来了,马上找了一个ddr5 1g显存来搞起,刮好锡浆。风枪300度加热
然后钢网马上变形上面凸起来压都压不住。
然后就把显存搞废了。一天生活费没了。
我看别人吹怎么钢网就不变形的?

测了一下掉的这个是个接地,然后植好锡焊了上去,
现在用集显进系统可以识别,但是超级卡,进系统半个小时,打开随便什么东西都要等十几分钟

网友:
跑测试是这样的,卡这不动

网友:
锤的时候先把钢网预热预热,离远点 等钢网热了再离进了吹,你直接离进了吹,钢网比较薄,局部受热肯定变形

网友A:
用芯片大小那种钢网植不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芯片大小那种钢网植不会变形!

我就想问问,显存少个点会开机慢进系统卡吗?跑不了显存测试?

网友:
钢网质量不好;先用坏的颗粒练习,用镊子压住,风枪倾斜侧吹,先全面预热,再从一角开始吹,化锡往前走,吹完冷却后取下芯片;常用的是用植锡网,上锡球,取下钢网,有歪的用镊子拨正,然后用风枪直吹,风枪不用风嘴,焊盘一定要弄平整

网友:
我们都是用小钢网  锡珠植

网友B:
你用错了。这种80*80或者90*90的钢网是用在植株台上的,植株后要把钢网拿走,直接用热风枪加热显存。
直接加热钢网的那种是跟显存一样大小的。
掉了点的显存是不认的,直接报错。

网友:
感觉太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错了。这种80*80或者90*90的钢网是用在植株台上的,植株后要把钢网拿走,直接用热风枪加热显存。
直接加热钢网的那种是跟显存一样大小的。
掉了点的显存是不认的,直接报错。

现在不报错,测试不动,进系统卡机。我试过取下钢网,然后锡浆和网一起下来了

网友:
越小的 纸球 越麻烦了  。。

网友:
手工多练习练习就号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钢网,芯片大小的钢网非常好用;可以用锡膏,更快

网友:
这种钢网不好用

网友:
用之前,要把钢网和显存都预热一下,用预热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钢网,芯片大小的钢网非常好用;可以用锡膏,更快

大的手可以按住网子上锡不会移位啊,之前搞南桥就是买的芯片大小,都没地方下手。。

网友:
温度高了260以下就可以

网友:
钢网太大了 受热不均匀 换小钢网 或者钢网中间部位 开一圈孔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