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处理器的代用问题

楼主(2021-09-15):
请问群里兄弟,J1900处理器(SR1UT)和J1800处理器(SR1UU)这2颗板载CPU是否能代换,或者有谁成功代换过,亦或用其他型号的处理器成功代换的先例,因手里有几台工控机,其他零件件已经基本排除了,现在怀疑是处理器问题,因J1900处理器价格高的离谱,J1800处理器相对便宜很多,为节约成本,也为了后期验证,特向群里兄弟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看了下  能否代换看BIOS

网友(2021-12-07):
咸鱼买二手好主板自己拆U,150左右

网友:
加我QQ3053987455,。工控主板机器我修的多

网友:
我手里10多个CPU坏的收银机啊 都是一样的问题   已经确定CPU坏了  换了一个3个新的CPU都有显示了。 现在卖家没货了 。  同问不知道能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