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进不去无法重装摁住F2后

楼主(2021-09-15):
BIOS进不去    无法重装  摁住F2后再开机 风扇很响比平时要响 但是显示器就不亮了。各位老师 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把原机键盘拆掉 用外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机键盘拆掉 用外接试试

这是东芝的b552f   外接也进不去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个华硕h81怎么都进不去bios,fn加什么都进不去,后来没办法在win下刷了一个bios好了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