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G显存的GTX760怎样打驱动?

楼主(2021-09-15):
修到一块花屏的760上测试软件显示B通道B0出错,双面显存不知道排列顺序,拆了两颗才拆对,换显存后不行,又加焊核心还是同一个通道报错,论坛里下了个屏蔽了B通道显存的BIOS刷入正常亮机也不花屏了,进系统驱动装好重启进系统设备管理器下有感叹号不能用,有换了个新的驱动也不行,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核心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挂了吧!

一般都能打上吗?意思是核心坏了才打不上驱动!

网友:
坏的显存你仔细测一下有没有线路短路

网友B:
BIOS给我备份一个!!

网友C:
这个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要相应的修改驱动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要相应的修改驱动才能正常工作。

应该是吧,但就是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给我备份一个!!

要修改过的还是没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修改过的还是没改的?

要没改过760  1.5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没改过760  1.5G的

改过的是1.5G,没改前是2G显存

网友:
保持经常在线寻求答案

网友:
我的760卡,也是出现问题了,就不知道是那原因导致的故障

网友E:
哪里下的bios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下的bios

用原来的改

网友:
干脆改成1g的.

网友(2021-11-04):
我给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