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Lenovo G470开机不显示 电流1.2

楼主(2021-09-16):
   联想 Lenovo G470开机不显示 电流1.2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电压都出来了,刷下BIOS,看看平台复位出来没有,看看显卡

网友:
这机器坏的  好修些

网友:
期待楼主后期作品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发的什么意思没看懂   牛是求助呢还是分享经验

网友:
没看懂,这种现象一般先BIOS

网友:
裸板应该是1-0.9-1  然后停在1.1左右,不动了,BIOS刷了没用直接干显卡,这机子修过十来台,都差不多毛病

网友:
这机器 bios  和显卡.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老机器都很好修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修啥  直接换主板 100块钱

网友:
一般显卡挂了

网友:
这个板改集显呢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开机1.2?还是待机1.2?

网友:
以前的老机器质量的确不错的

网友:
主板放电,然后干BIOS,

网友:
不上电吧?貌似比较好搞得类型吧

网友:
干显卡 不行就扔了

网友:
刷bios 干南桥 干显卡 不行 就换主板

网友:
干显卡有惊喜

网友:
刷BIOS,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