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Firepro v7900图型卡求助

楼主(2021-09-16):
收到三张v7900显卡花屏,各种版本的测试了一遍没能成功跑显存,求助各位大佬指点,支援技术,这个核心编码为215-0807021

网友:
我看你干得也挺努力的,就是不得法,白白浪费力气。不要随便重植核心,干之前跟客户商量好,告知风险,干核心费时费力,干报废的几率挺大的。

另外花瓶核心坏的也不少。看显存下面有没有掉件,电阻的阻值跟别的一样不一样。然后就是焊盘打阻值。地址线数据线都打一下。判断是核心坏了,还是显存坏了。核心没阻值,或者阻值不对,就没得修了。现在某宝上买的显存、核心来路不明,好坏难料,花屏的卡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弄不好还会陪钱。

网友:
显卡花屏的,只要不是摔掉点的,挖矿挖坏的,自然损坏的几率很小,一般都是核心坏,有的加焊一下能用一段时间,过不多久就又坏了。相比显存,核心高温高热,更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