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基带固件能不能保资料刷机

楼主(2021-09-16):
修过很多台没基带固件的机子,有个别是系统问题,刷机就出基带了,但是没基带的机子,刷机不出基带,就激不活了,我一般刷机之前都会和客户报风险,但是没试过保资料刷机请问一下,保资料刷机后,能进桌面吗?

网友:
新版本 14.5 以上 刷了还是禁用 试了好几台机器了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没基带保资料刷可以进系统

网友:
保资料刷机是可以进桌面的,你要考虑的是万一保资料刷不过导致系统崩溃怎么办!刷之前备份资料,报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基带保资料刷可以进系统

谢谢,前天刚好又碰到一台机,果然是系统问题,保资料刷机救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天刚好又碰到一台机,果然是系统问题,保资料刷机救活了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主板基带有问题..保资料进系统后..  再去修基带部分..  是不是还要再保资料刷或者全新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主板基带有问题..保资料进系统后..  再去修基带部分..  是不是还要再保资料刷或者全新刷机

没试过,不过这应该是有可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