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431P不触发简修

楼主(2021-09-16):
版号  LA-9431P

故障 不上电  待机电流0.008,按开关到0.011,

按开关后有时立刻掉回0.008,有时会持续一分钟左右掉

此机器为二修机,同事修好后第二天不触发,原始故障为PU800烧,摘除后可开机

找到图纸,搜PU800,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什么芯片

芯片型号为CD3301,查了一下,它是一个  电源选择器:电池、适配器、扩展坞多路供电切换

看了一下,它负责了电池和适配器的切换,奇怪,拆掉怎么能开机的

有点好奇,先看一下图纸,研究一下

CD3301的 35脚+CHGR_DC_IN,在一些机器上充电芯片的供电仅由CD3301提供,不过这台机器并没有采用

第二脚的SOFT_START_GC 连接第一个隔离管,控制导通,同时,DCIN通过分压电阻分压输出一个10V左右电压,在SOFT_START_GC悬空的情况下,PQ4可以直接导通

第七脚的DC_BLOCK_GC,连接第二个隔离管,控制它导通

虽然PR701打了@,但是同时有一个紫色圈,说明此处为直连,这里有采用,但是如果拆掉芯片CD3301,会使隔离管G级悬空,mosG级悬空会自动导通,所以可以导通(顺带一提,量了一下PQ700已经击穿)

测量了一下,第一个隔离管G级9V,正常导通,第二个隔离管G级0V,同样导通

这个机器是先 通过两个隔离管,然后由充电芯片控制PWM电路,转换为一个13V左右公共点,此电压不固定,测量公共点正常

公共点这里没啥问题,难道故障跟原始故障已经不一致了?根据查到的芯片资料,CD3301一般只负责适配器和电池的隔离,剩下的部分都是扩展坞的

暂时放下这里,按部就班查一下触发部分,之后没有思路的话,继续回来检测芯片部分,

3.5V待机正常

SIO_PWRBTN 0V,好嘛,电压都没,肯定有待机不正常

这个机器为四代单U,回想一下四代的十一个待机条件

VCCDSW3_3 3.3 V

PCH_RTCRST# 1.3V  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直接找到故障了

先测其来源 RTC_CELL  3v正常

SRTCRST# 正常

那么已经很明显了  RTCRST#由RC6改名,经过RC6和CC4延时后送给桥,除此以外只有去了一个没有装的接口位(真心喜欢这种接口,帮你很快速的找到要测的信号)

拆掉PCH_RTCRST连接的点容,电压恢复正常(如果依然不正常那就可以肯定U挂了)

料板上找到一个同样为1U的电容补上,不然会导致不触发,此处为RTC的延时复位,必须原值更换

顺带把隔离管飞根线,省的啥时候已经的击穿那个隔离管就罢工了

此法不可取,不要学我,我是因为没有芯片,加上客户急,只能出此下策,并且这个机器是PWM式公共点,直连隔离管并不会影响后级,不会导致接电池大短路,所以才这样处理,如果是20V公共点,直连会导致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同时使用,适配器的20V会直接通到电池)

装好测试没啥问题,收工

网友(2021-10-23):
思路清晰,好帖,多谢分享。

网友:
厉害  厉害  大神级别   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2023-01-04):
我有一台7240也是烧了CD3301B,拆掉后电源开机正常,也能充电,但是电池不能续航

网友:
测量EC6大条件,测量桥5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