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曲面显示器屏幕底部有一条横线

楼主(2021-09-16):
32寸曲面显示器屏幕底部有一条横线,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屏软排线问题吗。

网友:
屏幕问题  压屏机能整吗?

网友:
用打火机电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用修了,报废了,要么就这样用

网友:
这个不用修了

网友:
哪里能压屏  给个联系方式 我有几个屏幕要修

网友:
我的屏幕也是比楼主的还严重,下面有5厘米这样的线,屏幕坏了

网友:
一般是修不了的

网友:
修不了,就这么用着吧

网友A:
有横线是修不了的了,竖线还可以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横线是修不了的了,竖线还可以修一下

修屏幕的师傅告诉我的

网友:
屏有问题,将就用吧,要求别太高

网友(2022-06-23):
修屏不如买一个显示器   买个新的显示器还有保修

网友:
放弃吧,玻璃板问题,跟软排线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