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开机卡logo

楼主(2021-09-16):
dell n4050独显机器,开机卡dell  logo,滚动条到中间不走了。加焊显卡问题解决。附上bios,亮机图片。

网友:
显卡通病  这个机器bios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通病,好好查查

网友:
bios下来试试

网友:
没碰到过这故障,纯支持

网友:
这机器通病

网友:
我遇到几张显卡也是这样,接集显进系统有时可以进系统,有时就卡在开机画面。有空也加焊核心试一下

网友A:
加焊好后不知道时间久了还会不会复发

网友:
加焊用不了多久,最好重新植球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用的风枪加焊吗?温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好后不知道时间久了还会不会复发

答案是肯定的,换改良版的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用的风枪加焊吗?温度多少

bga焊台加焊啊。风枪加焊没用过。

网友C:
这个显卡通病,加焊有可能还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通病,加焊有可能还会返修。。。。

这机器是一个伙计的,他是当老师的,从15年第一次出现问题。换了一个改良卡,之后基本一年多到两年就会加焊一次。这次是第三次还是第四了,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