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可以开机 小绿灯不亮

楼主(2021-09-16):
A1466 可以开机 小绿灯不亮

图一短线 飞线修复
查了许久

网友:
结果更重要

网友A:
更换更稳妥比你飞线好看

网友:
有点位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更稳妥比你飞线好看

主板接口到EC断线

网友:
适配器中间针到ec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