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进水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1-09-16):
小米笔记本一台,型号找不到,板号DAOTMBMB6D0,进水机,烧的还蛮严重,还是打算搏一搏,现在测到隔离管短路,显卡供电2个上管烧糊,显卡供电芯片烧,已经订了芯片,但是显卡供电芯片上方圈起来的电阻开路不知道多大,麻烦有正在修这个笔记本的大神帮帮忙测一下阻值,拜托了

网友:
找芯片资料

网友A:
7J=5M这个芯片型号是RT8816A,它的pdf很容易找到。这个电阻是不是连接芯片14脚啊?14脚是UGATE,是上管的G极。电阻一般是1欧到2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7J=5M这个芯片型号是RT8816A,它的pdf很容易找到。这个电阻是不是连接芯片14脚啊?14脚是UGATE,是上管的G ...

谢谢帮忙,是9脚,那个芯片我拆下来了,随便摆的,所以图片上看上去是14脚,其实是9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7J=5M这个芯片型号是RT8816A,它的pdf很容易找到。这个电阻是不是连接芯片14脚啊?14脚是UGATE,是上管的G ...

9脚是TON脚,19V过来的,这个电阻一般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