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求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21-09-16):
客户自己搞坏的硬盘 里面有数据 可能要开盘恢复 群里大神可以搞的话 可以寄过去搞 本人微信15906875862 同手机

网友A:
电路板有问题用得着开盘吗?

网友:
这不就电路板接口坏了吗    换个接口应该就OK了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要是不好再开盘

网友:
我拿到市场去修了 换了主板还是不行 那技术员说 换了板子好像锁程序了

这种板子哪里买的

网友(2021-10-20):
直接换板

网友:
那种开盘的磁头,请问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有问题用得着开盘吗?

应该不需要,通常磁头读写有问题才需要开盘

网友:
电路板问题,可以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