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70-P CPU无供电

楼主(2021-09-16):
CPU12v 供电 上管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发烫 ,更换新的电源管理芯片, 和上下管和ASP1400BT后任然没有供电,查了开启有2v电压,供电有5V 就是不出CPU供电 求大神指点迷津,可以红包感谢。

网友:
z170m-e d3 同故障就连管理芯片也一样

网友:
修好了没有?这芯片还有什么条件不满足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是保护了还是压根没出。
频率设定看看
svid波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保护了还是压根没出。
频率设定看看

网友(点评):
我让客服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加我微信 13852922936指导我下可以红包

这种指导费时费力没意思
建议系统性学习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