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1-09-16):
一个技嘉B150M主板正常开机显示,可以进PE对硬盘各种操作,就是安装不了系统,W7,W10都试过就是安装不上,维修中刷过BLOS,换过CPU,内存条,硬盘,问题还是一样。每次装系统就会出现照片中的情况,这是啥情况呀?有碰到这种问题的朋友吗?说说怎么搞?

网友A:
照片什么情况,不是已经到登录界面了吗

网友B:
安装不上系统具体什么情况描述不清楚

网友C:
没有可能安装不了系统,你系统有问题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系统没有装完启动就有双用户  最后换硬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可能安装不了系统,你系统有问题

就是系统没有装完,电脑自动重启出现双用户,而且有密码,之前也碰到过换系统换硬盘会好,这次换啥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不上系统具体什么情况描述不清楚

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什么情况,不是已经到登录界面了吗

就是系统没有装完电脑自动重启出现双用户,有密码,

网友:
就是系统没有装完,电脑自动重启出现双用户,而且有密码,之前也碰到过换系统换硬盘会好,这次换啥都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安装不上系统具体什么情况描述不清楚

就是系统没有装完,电脑自动重启出现双用户,而且有密码,之前也碰到过换系统换硬盘会好,这次换啥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系统没有装完,电脑自动重启出现双用户,而且有密码,之前也碰到过换系统换硬盘会好,这次换啥都不好

重启的话还能具体吗比如装驱动或者每次都是在同一个位置 重启?安装版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系统没有装完,电脑自动重启出现双用户,而且有密码,之前也碰到过换系统换硬盘会好,这次换啥都不好

或者用个有系统的硬盘进去,用测试软件测测电脑看看内存cpu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个有系统的硬盘进去,用测试软件测测电脑看看内存cpu有没有问题

重装系统~~~~~~~~~~~~~~

网友:
学习一下啊啊

网友:
没有看懂是啥问题。。。感觉是你系统盘问题吧。。

网友(2021-10-16):
也许是硬盘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