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5 笔记本不上电,求助

楼主(2021-09-16):
联想s41-75 笔记本不上电,求维修思路
待机0.005上电触发到0.012.
bios已经刷了.
待机3 V5 v正常。
Ec的条件也满足.求维修思路

网友:
触发条件测试一下 板载单桥故障大

网友:
触发到0.012  哪些电出来了

网友:
检测下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A:
南桥10大待机条件检查一下 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把那个复位开关的3.3v线割掉试下 是不是把开关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还有测试下 usb口2根数据线有没有短路 阻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10大待机条件检查一下 看我发的帖子

请教 ,哪十大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