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m2v2插显无显示 cpu200ge

楼主(2021-09-17):
b450mprom2v2,插核显就正常。
插显卡无显示,但鼠标键盘灯都亮,检测灯没卡vga,也没卡别的灯,按电源键可以关机。
刷了v41 42 43 44bios都这样,后来想起来有一个PC IE×16转×1的转接板在v43bios时,卡显卡bios检测界面,v41bios可以显示,但鼠标没法动键盘也是,显示分辨率也不对。cpu是200ge,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到底是bios的事儿还是硬件的事儿?
只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啊,或者比较早的bios

网友A:
换个显卡还是不认的话,就是主板PCIE总线问题了

网友B:
什么型号显卡,现在的主板都有兼容模式了,有的主板兼容模式默认开,有的默认关,如果低端显卡的话要在BIOS里开启兼容模式(CS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显卡,现在的主板都有兼容模式了,有的主板兼容模式默认开,有的默认关,如果低端显卡的话要在BIOS里开启兼容模式(CSM)

V星b450m2个板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还是不认的话,就是主板PCIE总线问题了

是不是bios问题,2个板都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显卡,现在的主板都有兼容模式了,有的主板兼容模式默认开,有的默认关,如果低端显卡的话要在BIOS里开启兼容模式(CSM)

9800gt 9500gt b450m迫击炮  b450mprov2m2 200g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800gt 9500gt b450m迫击炮  b450mprov2m2 200ge

这么老的显卡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显卡不支持

之前b550m加3100 9800gt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