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独显使用集显进系统求助!

楼主(2021-09-17):
经常看到论坛里说用核显进系统看独显情况或者是扫描不亮显卡的显存坏通道,以前就知道插上独显集显就自动屏蔽了觉得不可行,今天还是准备试一下,结果使用AMD的FM1主板+A3650结果是bios里设置好,一插独显还是黑屏,又试了H61+G550的核显也是一样的结果,不知各位大师是用哪种平台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不知道 学习学习

海阔天空a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板卡确定是好的码  插独显自动切换的,,换个卡 测试主版ok的话 不就排除了

网友:
还真没试过,是不是得软件先屏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卡确定是好的码  插独显自动切换的,,换个卡 测试主版ok的话 不就排除了

主板是好的,独显是点不亮的,显示器是插在主板核显输出上,bios设置也是先从核显显示

网友B:
你要先进bios设置从集显起动电脑,保存退出从启后才能从集显起动电脑。不懂怎么设置就百度一下,上面有

网友C:
新点的主板,貌似b250就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进bios设置从集显起动电脑,保存退出从启后才能从集显起动电脑。不懂怎么设置就百度一下,上面有

这个自然是会设置,设置好后插独显这两种板就把集显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点的主板,貌似b250就支持

等碰到这种板试一下,现在手上没有

网友D:
先把独显,拨了,看亮不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独显,拨了,看亮不亮吧

不插独显肯定可以亮,插块好的独显不管怎样设置都是从独显点亮启动

网友:
观察下主板上是不是有相关跳线,很多服务器主板就是这样

网友E:
有些主板还带这个功能,你也要打开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主板还带这个功能,你也要打开才行

主板不是服务器的,等我BIOS设置里找下有没有这项,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