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bios用什么编程器刷呢?

楼主(2021-09-17):
谁刷过,推荐一下
这个用土豪金能识别,但是检测不出来型号

这个直接识别不到芯片。

网友:
换同容量的芯片刷就行了。原芯片说不定都坏了。杂牌显示器里面这个芯片坏的挺多的。

网友:
直接换个吧

网友:
那换什么型号的才能刷这两种芯片?

网友:
只要电压一样,容量、大小一样就可以

网友:
BIOS换芯片不能乱换其他型号的,BIOS有识别乱用型号估计问题多多。你试试就知道,一般加了密必须用同型号再刷上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