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D3 bios

楼主(2021-09-17):
亲测 可用 上图

网友:
啥东东哦!!!!!!!!!!!!!!!

网友A(2022-05-11):
请教一下请教一下楼主,这种刷BIOS是两个芯片都刷吗?还是只刷主bios不用刷幅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请教一下楼主,这种刷BIOS是两个芯片都刷吗?还是只刷主bios不用刷幅bios

主副 都刷 刷两遍 就行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