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340 G2微短路触发0.024

楼主(2021-09-17):
惠普340G2短路,通病是开关左侧附近的一颗电容短路,拆机直接拆掉了第二个电容,测量拆下来的电容没有短路,安装代换电容还是短路,开始以为保护隔离问题,然后用3.3 v烧鸡,烧到了Q6450下面这三个电容其中一个温度不正常,也没有烫手,外观看不出来,都拆下来后测量其中一个电容已经相通了,再次测量短路点,短路消失,阻值恢复了,代换上通电正常开机了

网友:
板子还是清洗一拉焊膏

网友:
清洗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