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inspiron M5110更新显卡驱动就会卡死机甚至蓝屏

楼主(2021-09-17):
戴尔inspiron M5110,重做系统能正常显示,但分辨率只有1024×768,更新显卡驱动就会卡死机甚至蓝屏,开机无法进入桌面前就会直接蓝屏,卸载显卡驱动后恢复正常
拆机后发现主板VGA1显卡旁边有个编号U5703的模块有烧坏痕迹,请问上述故障和这个烧坏模块有关系吗?这个烧坏的模块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查图纸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查图纸 看下是什么管子 还要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
按版号有图纸的

网友:
感觉显卡应该也有问题了

网友:
usb供电芯片

网友:
看楼上的图纸,应该是电源转换芯片,可能是给USB供电的,但一装驱动就蓝屏,很可能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显卡核心多

网友:
  换一个看 。这个芯片还是容易找的。毕竟不是桥。换也简单

网友:
加焊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amd显卡芯片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烧的芯片是给到usb的,你的症状应该是显卡

网友:
我来告诉你维修思路,有图纸先找小图纸看看烧的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没图纸直接拆掉看看故障好没好。好了就是它的问题,没好就查显卡的工作条件,条件正常考虑显卡问题,是焊还是换自己决定

网友:
显卡和usB供电不是一回事。